HP CQ62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

楼主(2014-06-18):
HP  CQ62和HPCQ42是一样的板子,客户拿来时说上午还能用,下午就突然不开机了。
我接机,拔电池,插适配器,按开关没反应,多按了几次有一次电流上去了,到1.08A掉电。
拆机,裸板故障依旧。现在是按开关几次有一次可以触发(但是会掉电电流有时0.6掉,有时0.8掉,最高1.08V直接掉),EC条件都满足,ACOK3.3,供电,时钟,复位都有,LID也有3.3V,按开关时DNBSWON#有高低高跳变时,电流能上去,不触发时DNBSWON#为3.3V,无变化。BIOS也刷了,EC也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CQ62和CQ42是一样的图纸,我这个是intel集显。
各位大神支招啊!

Intel_HP_CQ42_广达AX1(HM55).pdf

和CQ62一样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电流上到1A.多时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啊

网友A:
既然有不触发的时候  我觉得就按着不触发的时候查 虽然换了EC  刷了BIOS
因为是不间断故障 还要细查

网友B:
如果到南桥的跳变都有 而且你确定之前没问题 那就看看南桥的条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到南桥的跳变都有 而且你确定之前没问题 那就看看南桥的条件吧

按开关瞬间到南桥的DNBSWON#和S5_ON,只有电流能上去时有跳变,电流不动,这两个信号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瞬间到南桥的DNBSWON#和S5_ON,只有电流能上去时有跳变,电流不动,这两个信号没变化!

没太看明白你的话哟 好像电流上去了也掉电 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明白你的话哟 好像电流上去了也掉电 是不

对,要么不触发,要么触发但是会掉电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有时不触发你要检查下开关盒EC的外围电路,掉电可能和温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不触发的时候  我觉得就按着不触发的时候查 虽然换了EC  刷了BIOS
因为是不间断故障 还要细查

还是没好啊,我发现掉电时是3.5V先掉,之后按开关好几次才能触发,感觉像是保护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晕,放在那里几天,今天又拿出来看看,又好了,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