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9):
型号:acer 4736zg
故障:开机电流跑到1a左右,然后掉电。
过程:直接换了新的nec大电容试下,机器能亮了,跑鲁大师也正常。以为正常了关机器。结果第二次就开起来又掉了。以为换的大电容有问题,换成6330。开机也能亮,半装机器跑鲁大师也正常。结果重启又掉电了日。这机器掉电不该是大电容的问题了。换个思路,满查主板各大电感,以及二级转换电压发现pl12电感电压只有1.5v,正常是1.8v的。

为了判定前后级,断开pj点,发现前级还是一样。

这时候感觉可能下面几个问题的原因:
1 供电上管导通不够
2 boot升压不够
3芯片
4 电压反馈
结果上管换了一样,升压查了也有6点多伏,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查反馈的时候发现问题了。
PR97阻值变成了30k,换了一个22k,终于好了。测机器稳定。。。

我的描述有点累赘了,这故障简言之是反馈电阻变质。
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大神指正。第一次发帖打字很累,没分了请送点下载分吧。

网友:
赞一个,楼主思路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A:
是二代内存还是三代的。三代1.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二代内存还是三代的。三代1.5v正常

二代的,请送点下载分哈

网友:
24小时评分限制。。。。不过内容还是挺充实的赞一个、。。。

网友:
反馈电路的电阻变值至电压过纸。。。

网友:
这个能查出来,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