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2232IwD显示器,开不了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4-06-1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2232IwD显示器,开不了机,电源灯不亮,测试有300V,无12V,5V输出,电源管理芯片为INN801B ,此芯片通过一个小板插在电源板上,如下图:

经测试,是输送到高压板的大整流二极管有一个短路了,导致芯片不工作而无输出。此管的型号为SR5100,换上SB5100后,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很多联想机器是换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换一对一样的好呐!只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A:
SR5100,SB5100这两个管子可以代换是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5100,SB5100这两个管子可以代换是吗楼主?

SB5100和SR5100都是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只是生产厂家不同罢了,参数没什么太大区别,可以相互代替。

网友:
SB5100和SR5100都是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只是生产厂家不同罢了,参数没什么太大区别,可以相互代替。

网友:
二极管短路的还真多。。。

网友:
一般没换过二极管呢。。看来是我修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