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的板子没有RUN 不跑吗 有图

楼主(2014-06-18):
希望大侠能帮忙 有图

网友:
有复位不?测到啥样了?

网友:
复位有的 重启的时候复位灯也会亮一下

网友:
V星的主板不跑码还是三把斧:刷BIOS先,然后是I/O,最后到桥

网友:
我前几天才修了一块看看也许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1331-1-1.html

网友:
没有看到复位等亮啊!

网友:
楼主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吧,先测一测供电是否正常。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不跑马,电池够电不,晶体有没有起振啊,cpu座子用灯座测了没,,不行就看有没有氧化的啊,cpu座子重点查啊,cpu后面板子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
查下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以修复 换个E5300 好了

网友:
CPU座子虚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