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出来的主供电时有时没

楼主(2014-06-18):
HP大口机器,插着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有后过了几秒又没了,在过几秒又有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是保护隔离的管子不良或者充电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保护隔离的管子不良或者充电芯片不良

应该是,我直接拿条线飞了过去就好了

网友:
额,好了就好。我是刚学呢。

网友:
广达做的板子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可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