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5 p0001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4-06-18):
      一块广达SW9主板,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首先考虑应该是待机条件不满足,测EC待机AVCC,EC RST电压正常 示波器测量晶振两脚有漂亮的正弦波(忘记拍照),BIOS一脚有持续的片选波形;EC待机正常,接着查桥待机和RSMRST#,广达的应该是在按开关之后产生,记得在实地饼哥讲过,不管之前有没有,按开关之后都应该有,按开关之后测RSMRST#正常,桥待机无电压,一路追查到
有EC发出的S5_ON控制产生,实测PQ57B极为低电平,是EC挂了没发出S5_ON?断电打值, ,无穷大,断线了?测EC101脚有600左右的值,果断飞线,之后 ,上电试机,电流一路飙到1.6A
装机之后测试OK
附上电路图 Quanta SW9 优雅 A410 A430 FOUNDER

网友A:
这么厉害啊。。今天修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啊。。今天修板子了??????

是啊, 你妹,来了都不加分

网友B:
断线主板不好修,楼主这太快了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6170-1-1.html看来可以当作通病来处理了,呵呵,跟我遇到的这个一样。

网友:
竟然是断线的问题。

网友D:
断线的问题都给你找到了。。技术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6170-1-1.html看来可以当作通病来处理了,呵呵,跟我遇到的这个一样。

呵呵,是吧,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的问题都给你找到了。。技术不错哦。。

时序问题,按时序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断线主板不好修,楼主这太快了

,拿能跟黄大仙比啊,俺还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能跟黄大仙比啊,俺还是菜鸟

你这也太谦虚了

网友(2020-05-09):
有图,有实操,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