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WT7520芯片)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6-18):
一杂牌电源一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绿线12V  5V  3.3V均无。5VSB为5.12V正常。PWM芯片为WT7520.测此芯片9脚13脚 为5.12V。7脚 8脚待机和短接绿线时都为2.14V 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保护了。请大虾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点评):
测试12脚电压看看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0Mzg1fDg4MTc1ZmZmfDE0MDMxMjgzODJ8ODk4NTkxfDU4MDU5Mg%3D%3D&nothumb=yes

网友(点评):
检查后级是否有短路状况

网友(点评):
请上照片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90%是保护了。从12v输出端查起吧。

网友:
请参考;
V33

OVP / UVP输入为3.3V。
V5

OVP / UVP输入为5V。
V12

OVP / UVP输入为12V。

额外的OVP保护输入。
GND

接地。
RT

振荡频率由外部电阻设置。
C1

PWM开漏输出1。
C2

PWM开漏输出2。
REM
远程开/关输入。

SS

软启动功能,通过外接电容。
PG

电源良好信号。

DET

额外的保护输入。
VCC

电源电压。
OPOUT

OP补偿输出。
OPNEGIN

OP补偿负输入端。
VADJ

网友:
4、12脚是保护控制端,但它不是用高低电平控制,而是取一特定电压区间(4脚 PT 控制端,超出1.25V~0.63V范围即保护动作)。

网友A:
测得12脚电压为0.55V    1  2   3脚均为0V   4脚为0.84V    7  8脚2.14V

网友(点评):
是待机还是短路绿线和地线时测得电压

网友(点评):
启动时,12脚保护了,需要大于0.62v

网友B:
at2005b各脚电压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得12脚电压为0.55V    1  2   3脚均为0V   4脚为0.84V    7  8脚2.14V

是短路绿线和地时测得电压

网友(点评):
查12脚电压形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2005b各脚电压供参考

AT2005B和WT7520一样可以代换吗?

网友(点评):
管脚不同,不能代换

网友A:
12脚保护了。现在的方向是不是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先查电容,后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保护了。现在的方向是不是查有没有短路?

电容没发现问题。至于短路。3.3V   5V   12V  以及WT7520各脚对地阻值谁知道是多少啊?

网友C:
有的电源要带载才有输出,可以假负载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要带载才有输出,可以假负载试试

带载也不输出。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次级5V   12V滤波电容拆下来测得容值正常是否说明电容是好的?

网友(点评):
容量足够,esr达标就可以

网友(点评):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点评):
建议更换输入滤波电容,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检查输入滤波电容均衡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建议首先清洗,清扫电路版

网友(点评):
更换主滤波电容及均压电阻

网友:
图示几个电容需要更换

网友:
这几个电容我拆下来量了容量没问题也要换吗?那两个大电容我测300V也是有的?

网友:
这个电脑可能是放在离厨房进的地方上面的灰难清。好像是油烟和灰的混合物粘在上面

网友(点评):
电路板不干净也会局部短路引起保护!把电路板拆下来,倒上洗洁精或洗衣粉用热水冲洗,再晒干(可能要几天时间)或用热风吹干后测试

网友:
DAKL6CMB8D0 REV Z475图纸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载也不输出。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那就查是否有短路,ic的各脚电压是否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如下。
更换主滤波电容及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