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不跑码

楼主(2014-06-18):
收到同行送修一块华擎G41M-VS3  经测量上管D极12V ,G极2.45,下管D级1.2V,下管G级10V 都在正常范围内。3个电感过一会很烫手。不跑码
把周围的电容全部换过了。仍然很烫。 短接RESET开关。发现跑码卡上的复位灯有跳变。为什么电感这么烫呢。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最好把PWM芯片焊一下,有的相位虚焊就有这个故障。当然,加焊后无效的话,就更改芯片试下

网友:
2楼说的没错,电源管理IC虚焊了,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多谢指点。这就去试一下。

网友A(2014-08-05):
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  求分享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2901-1-1.html

多用论坛搜索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客户反映冷机能开 但是重启就不亮  拿过来偶尔能开  加焊北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客户反映冷机能开 但是重启就不亮  拿过来偶尔能开  加焊北桥OK

G41北桥空焊的比较少有,,这都给你遇到。。。

网友:
本来就没有怀疑北桥  但是N多条件检查了个遍 最后放大招了 加焊北桥OK

网友:
说的没错,电源管理IC虚焊了,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集成的板子,一板坏得地方都在北桥或南桥,不亮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