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如题:1.EC带程序的,是否在某宝上买到的EC芯片装上就能用啊?
      2.EC不带程序,是否买到芯片后要自己写入程序才能用啊?
比如:H8S/2111BV-C这个芯片带有程序吗?买到的芯片能否通用?
请帮忙解答下:带程序的EC与不带程序的EC区别与使用方法。
小弟初学的。谢谢!

网友:
一般有程序的EC买回来都带有通用程序的。型号对上有些数字也要对上的

网友:
谢谢解答!现在就去买回个EC.

网友:
大多数EC没程序,只要型号相同就可以用,,,,如果EC有程序,可能买相同机型的带程序的EC,当然,如果有编程器,有些EC也能自己写程序

网友:
H8S/2111BV-C这个芯片不带程序的

网友:
一般带程序的在淘宝上网不容易买到能用的

网友:
不带程序的是否用型号数字相同的装上就能使用了呢?带程序的那就是型号相同里面所带程序也要相同就能用,是这样吗?

网友:
ec带程序的要买相同机型的就能用

网友:
买回来带程的我很少碰到都是在料板上拆的

网友:
还是对应型号买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还不知道。

网友:
明白了,多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