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清灰后开不了机愁啊

楼主(2014-06-19):
给电脑请了下灰再开机时故障灯亮了,主板上电源指示灯显示主板已加载电,但就是开不了机,有哪位处理过这类事情请过来帮帮忙呗!

网友:
是不是内存或显卡接触不量呀?

网友A:
有插诊断卡吗 代码多少

网友:
这就是一个坑 很大的坑

网友:
内存,cpu,掉件没

网友B:
插上诊断卡 看看是否档内存  显卡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C:
估计都是内存接触不量的多。。。

网友:
清洗下农村插槽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搞维修的,建议去专业维修点

网友D:
内存或显卡接触不好  放电看看

网友E:
应该是有触发,而没有显示吧?

网友:
放放电,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F:
代码是什么?  应该是内存槽吧   洗下

网友G: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感谢前面的朋友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诊断卡 看看是否档内存  显卡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都是内存接触不量的多。。。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或显卡接触不好  放电看看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码是什么?  应该是内存槽吧   洗下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触发,而没有显示吧?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插诊断卡吗 代码多少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了,启动键不管用,诊断卡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 ...

类似哪里短路了,把电源重新插插,硬盘光驱前置usb开关跳线全部拔掉,用螺丝刀触发!看看会好不?
还不行拔掉cpu供电的12V插头,再触发试试!
还不行就得喊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 ...

短路了。拔下CPU供电4针电源。看看。

网友:
拔下CPU供电4针电源还是不行,还是那样的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类似哪里短路了,把电源重新插插,硬盘光驱前置usb开关跳线全部拔掉,用螺丝刀触发!看看会好不?
还不 ...

拔下CPU供电4针电源还是不行,还是那样的现象

网友I:
搞得没复位了,高短路了吧  神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得没复位了,高短路了吧  神手

高短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拔下CPU供电4针电源还是不行,还是那样的现象

好像不好弄了,好好想想你清灰上电的过程吧!或许能想起点儿解救的办法!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点也那样吗?

网友:
悲催了 清灰清出毛病伤不起

网友:
保护了吧,找人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 ...

拔掉cpu供电看看

网友:
这个你先插拔下内存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有问题咯

网友:
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像不好弄了,好好想想你清灰上电的过程吧!或许能想起点儿解救的办法!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点也那样吗 ...

我现在就是拿出来是的,如果放到机箱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是拿出来是的,如果放到机箱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换电源啦?

网友:
没有我把电源也拆下来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内存没插好吧?

网友:
清一下BIOS,还要以前我碰到电源插在主板上的复位线白色的那根接触不好也是开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上电源线后诊断卡的灯全部亮一下灭掉,然后cpu风扇转一下同时诊断卡所有灯亮一下又灭掉,电脑就再没反应 ...

这个一般是内存不过,把内存和内存插槽扫一下灰,再装上试试

网友:
最好先把主板的电池拆出来先,过几分钟再装上,也把内存拔了再装上,CPU如果没有拆过就先不要拆了,不熟悉容易弄坏主板上的针。

网友:
不是吧,主板清下灰也会有风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