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类似游戏悍将红星R500M插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4-06-19):
一台PFC 500w电源,管控IC为Weltrend伟诠WT751002,主控为CM6805BG,布局及元件基本和游戏悍将红星R500M一致,突然关机后无法开机,拆下打开发现并无元件明显损坏,短接绿黑后风扇转动,万用电表测+5V +3.3V +12V示数均正常,短接15分钟后情况良好无异常,接上主板,按下电源出现win7开机画面后断电关机,再按开关没反应或只是风扇转一下,换其他电源电脑正常开机使用ht去t掉p://w文w字w.expreview.com/30950-all.html#4此链接中的红星R500M,电源维修小白一个,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能否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点评):
先测sb5v带载能力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加假负载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是保护了,看看主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带上假负载灯泡后亮了,5VSB 和其他路输出分别为5.10V 12.03V 3.40V 貌似没问题

网友(点评):
pg多少v,5vsb加10欧姆电阻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5v 12v都需要带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护了,看看主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加另外一电源没事,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另外一电源没事,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吧

真给你说对了 主板上两个电阻间多了一小块牙膏(?),清理掉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好的电源一个能行一个不能行,难道说旧电源短路保护比新电源差?

网友:
如果其他电源电脑正常,测这个的带载能力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