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2430V+通病解决

楼主(2014-06-19):
      手头上有一批AOC2430V+液晶显示器,逐渐多台出现同一故障,故障现象是电脑长时间关机时再开电脑显示器电源灯由橙色变蓝色但屏幕无显(电脑是正常的,显示器是处在待机状态),但拔插下电源或VGA线又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后开很长时间都没问题,但有些开太长时间后又变成花屏。这故障有时要隔两三天出现一次要拔插下电源线才能正常显示。
       因为多台出现这类情况,应该是这型号显示器的通病,经查是驱动板上一块GH17M的稳压的性能不稳定或坏了引起的,换了试机两三天一切正常,希望能给些朋友帮助。

网友:
“驱动板上一块GH17M的稳压的性能不稳定或坏了引起的” 又知道一个通病了。呵呵。。。

网友:
朋友,你是怎么样发现是这个稳压的问题,你将原来的那个坏的再换上,问题又会出现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22寸的  修了好几天  最后换稳压块好的  唉 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那个稳压的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A:
我换了稳压块,还是你说的这个现象,稳压块是必须同值代换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稳压块,还是你说的这个现象,稳压块是必须同值代换才行吗,

3.3V的就行了

网友(2014-07-19):
稳压块是什么

网友:
强烈的建议楼主发通病类的帖子配下图片,彰显一些高手的职业精神哦,让我等菜鸟顶礼膜拜哦!

网友:
它是管3.3V还是1.8V的管?

网友(2014-11-14):
能有图就好了,不过以后碰到也许也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通病的东西配个图好说一下,而且下载分也会多些楼主。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大家都不知道你说啥了

网友:
LZ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的显示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准备自己拆,

网友:
故障发生时,3.3V电压是不稳,还是偏低一些

网友:
这个坏的 很多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准备自己拆,
我的显示器近一个多月出的故障.和楼主的一样了,而且出故障时,按键也失效(有时蓝灯亮,有时没灯). 现在感觉越来越频繁了,本想淘一套板,看到楼主的提示,买了个芯片,自己试着换了,业余的,焊得贼丑,还好能开机,现在在测试,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近一个多月出的故障.和楼主的一样了,而且出故障时,按键也失效(有时蓝灯亮,有时没灯). 现在感觉越 ...

测试失败,当天晚上还好,第二天故障依旧,而花屏了,又重接了排线试,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4-12-18 15:46):
淘宝买了一套,测试后,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只好换板了

网友:
这机子通病是死机、卡LOGO、按键失控、开机黑屏不能关机,没有解决方法,唯一的方法是换改良驱动板就好,是售后告诉我的,是产品设计(主芯片)问题,要么换改良驱动板,要么换主芯片,把TSUM058GHL-LF-1换了,建议换驱动板,换主芯片怕用久了还是会出问题。改良版的板可以用715G2883-1-6代换,接口之类是一样的,不要改电路直接使用。

网友(2015-02-18):
重点还是应查查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多多学习,吸收养料。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毛病好像最近集中要爆发了!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