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35-x5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4-06-19):
有5v电压但插任何usb设备不识别,怎么修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打下中间两根线的,阻值,一般为五百多欧,如果阻值正常,就桥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USB阻值不正常是桥的事儿呢!进PE试试!

网友:
USB一般对地阻值是300到800为正常

网友:
USB 阻值 和USB的时钟, 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有了的话,阻值打了没,BIOS中是否关闭了usb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
量下主板 的USB的阻值正常吗? 时钟到了吗? 都正常就换个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