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按键无反应,主机报警

楼主(2014-06-19):
问题:如标题所示,接一台客户的方正台式机器,无论插入PS/2 还是USB的键盘,开机时按键都不可以用,无法进入bios,且主机内在按键的时候伴有报警音。开机去电池放电,也无果。且放电后直接停在F1 F2 的开机选项处。求教,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的机器。
本打算让他留下来研究一下,可他不同意又抱走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主板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A:
南桥正常不     打下阻值

网友B:
是不是这些接口没有了5V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些接口没有了5V的供电啊。。

还没有来得及测,就抱走了,不了了之!USB和PS/2不可能同时没有吧,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USB的鼠标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正常不     打下阻值

没有机会下手测量呀!客户让看看就抱走了,说是要给买电脑的地方的人修!无语。以后遇到这样的客户不接了!又做不成生意!

这客户,又叫看,又不用修。。就是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机会下手测量呀!客户让看看就抱走了,说是要给买电脑的地方的人修!无语。以后遇到这样的客户不接了 ...

测机也不会有收入,他会说:你又没有修,就要钱呀?你会很无语的!

网友:
现在的客户 宁愿被卖电脑的宰  也不相信我们

网友:
南桥坏了,看是不是BIOS关了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
桥正常不     打下阻值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啊。

网友:
碰到过BIOS坏的

网友:
我遇到io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