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求解决

楼主(2014-06-19):
联想Z360  开机LOGO后  开始暗屏,进桌面又正常了,其他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B:
给切到外显去了
还有就是可能BIOS问题。。我是小白。只是个人感觉。没有科学证明

网友:
显卡有可能么?

网友:
外接看下正常不?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把屏拆开,量暗屏的时候那个信号不对

网友C:
暗屏的时候量下灯管的开启电压、供电、亮度等看正常不,都正常的话换个屏试试。 我碰到过换屏后用电池休眠后唤醒就暗屏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用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的时候量下灯管的开启电压、供电、亮度等看正常不,都正常的话换个屏试试。 我碰到过换屏后用电池休眠 ...

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切到外显去了
还有就是可能BIOS问题。。我是小白。只是个人感觉。没有科学证明

外显正常

网友:
总要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没装好吧

驱动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算不上是问题吧!

网友:
这个要靠自己查了,屏几个供电看看

网友:
查LED亮灯的那几个条件看正常吗?

网友: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以不修吧,有时间多学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