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长城M2032有无信号,接信号线白屏,刷MCU解决

楼主(2014-06-19):
长城M2032有无信号,接信号线白屏,刷MCU解决搜了下论坛没有这个程序,附上买来的MCU

网友:
我力挺LZ。谢谢分享!!!我拿下经验了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A:
白屏刷MCU好了!收藏了,给你加5分!这现象还真没遇见过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刷MCU好了!收藏了,给你加5分!这现象还真没遇见过呢,感谢!

白屏但是按键菜单可以正常调节,用通用板点过屏,确定屏没问题,所以能确定是MCU坏
再说长城显示器MCU坏的也多

网友:
程序坏也白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屏但是按键菜单可以正常调节,用通用板点过屏,确定屏没问题,所以能确定是MCU坏
再说长城显示器MCU坏 ...

楼主是排除其他导致白屏的可能才刷MCU的,千万不要遇到白屏就刷,别的什么都不去测。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排除其他导致白屏的可能才刷MCU的,千万不要遇到白屏就刷,别的什么都不去测。

兄弟解释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排除其他导致白屏的可能才刷MCU的,千万不要遇到白屏就刷,别的什么都不去测。

这种现象类似于接信号线不显示,都是MCU的惹得祸,只是这机器是白屏而不是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