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掉电

楼主(2014-06-19):
我有台ASUS f8s的机子,开机刚显示就掉电,掉电后重开机又能开机,在待机下测开关电压3.3V,在开起机后测开关电压为0.55v,掉电后开关还是3.3v,按开关又能开机,还是掉电,我想开起机后开关电压应该还是3.3v,我这台机子却在开机后为0.55v,明显拉低,却解决不了,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
开机电路先检查下,然后就是看哪里有进水的没,我昨天修的也是这个情况,就是按这顺序排除的,最后ok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2014-11-16):
我有台也是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我是自动开机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开关挂了吧,连键一直导通了吧。

网友:
是不是過熱問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