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6-19):
一台SL410K,独显的机器,进系统两分钟掉电,有时一过滚动条掉电,去掉Q40  OK,。

网友:
被保护了?看看为什么SYS_SHDW#是低电平

网友:
温控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我也觉得可能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吗?为什么去掉Q40就没事了呢?

网友:
没得办法,客户不肯出多的钱,,就只有这样,,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
速战速决我喜欢

网友:
楼主好像是温控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太懒了,这机早晚要出事的。

网友:
思路呢?????这也太简略了吧

网友:
貌似以前有个帖子是拆掉PD33,饼哥上课讲过,那个是显卡附近的热敏电阻在做显卡的时候,不小心干掉了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多测试一下稳定不,用久了会不会掉电,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是饼哥亲自讲过的贴子,今天刚刚看过的,应该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 这个机器散热器会坏

网友(2015-07-13):
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说说思路呢    ,, ,, ,没看明白

网友:
温控惹的祸,以后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