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2850-a维修

楼主(2014-06-19):
    故障不开机,没插稳压电源,省略查询过程,测保险断了,后即短路组织20多,排除故障,然后反复掉电 这个管短路,   这个控制线断了引起的短路,反复掉电,用示波器观察cpu供电瞬间电压很高,然后平稳一段然后落下,这个线断了,也是测试到的,不耐心测也许还测不到。 A1286 10年款

网友:
维修就要有耐心才能修好机器,苹果机器更是需要耐心。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这个经验很精辟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只有修苹果 还来得到钱了,其它的机器都莫眼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昨天 弄个1466换屏, 差点背光拆费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会修的。有不少钱挣啊。。。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cpu供电瞬间电压很高,这个电压是哪个电压啊?VCC?

网友:
楼主我看看我也有一个 不开机  待机正常 看看

网友:
今天也正好修到一台 先下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