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烧黑了,看不到型号,怎么代换?

楼主(2014-06-19):
一块昂达N61GT的板子,有两个电阻烧黑了,型号看不到,又没有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代换,请高手给看一下,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如下图:

网友A:
一般是75欧姆的电阻,有些也用0欧姆

网友:
先换个大一点的电阻,不行就慢慢换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75欧姆的电阻,有些也用0欧姆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雷击的

网友:
先换小的不行 再慢慢换大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先用大一点的电阻,然后换成小一点的,这样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雷击的

不用看就是雷击的

网友:
这图也看不清楚 一般都是75欧 或者0欧吧

网友:
雷击的,网卡坏了没有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
这打雷弄的。先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坏。

网友:
网卡IC肯定烧了,摸一下烫不烫。

网友:
看看同行谁有给发一个

网友:
换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如果是雷打的,,估计是网上的电路电阻来的。。 加独立网卡,不用补这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