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RT8802A+BD=方案

楼主(2014-06-19):
向高手请教一下,最近修到几块铭瑄G41主板  电源IC 都是用8802A+bd=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上下管G极都无电压
8802A的31脚  5V,  40-32脚VID 量假负载也有高低组合,1脚EN也有1.3V的,12脚DVD也有电压(请高手解释下这个DVD啥意思)
26-30有5V, FB有0.几V  具体忘了,

由于BD=无PDF,不知道咋弄弄, BD=里有几个脚通上下管G级的。 量了BD=四周小电阻  电容,有11.几V和12.几V的电压。
其中有脚是5V,猜测是他的主供电 。 带电测量和G极相连的脚  无电压。 (上不管是好的)

加焊了BD=,和更换了BD=  还是不跑码,也没元件发烫。求助 求助!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喜讯

网友:
剁南桥  包好

这是误导别人
你这不是坑爹吗?

网友:
看下8802有输出没,换个看看

网友:
查 PWM1-PWM5 有无输出?如果没,RT8802还没工作,

网友:
RT8802A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但是没有输出,代表RT8802A没有工作。换掉就应该问题解决了。

网友:
DVD有多少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