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电源灯管口串电容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19):
灯管接口一般会并几个10J 6kv陶瓷电容,这个机器之前有人修过,高压出来串了一个2200P 3KV的陶瓷电容,应该是跟去保护有关系,尝试把这2个电容去掉,灯管就不亮了。这个机器现在故障时工作几分钟会黑屏,所以感觉还是高压保护问题,应该是这个变电容容值不符造成。所以请高手帮分析下这部电容原理。
黑屏

网友:
菜鸟表示不懂这部分原理。学习学习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呀

网友:
那几个是参与谐振的,去掉当然不亮了。

网友:
对了楼主 问个问题电源板 待机5v的芯片 坏了 我换上去之后 可以打开 可是过几天又坏了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