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4B350HL液晶显示器开机有“HDMI菜单”框,插VGA无图像黑屏开关正常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4-06-19):
三星S24B350HL液晶显示器开机有“HDMI菜单”框,插VGA无图像黑屏开关正常指示灯正常,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下,第一次修。

网友:
一般刷程序可以好,你试试这个

网友:
同意楼上。。。。。。。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24芯片 一般能好

网友:
刷ROM啊   三星的通病啊

网友A:
三星有个在线升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有个在线升级程序。

三星在线升级程序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下载???

网友:
程序的问题  三星老毛病了

网友:
刷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要用到一个三星软件更新名字叫:SamsungFirmwareUpdater,
(下载地址:
http://org.downloadcenter.samsung.com/downloadfile/ContentsFile.aspx?
CDSite=UNI_CN&CttFileID=4951459&CDCttType=FM&ModelType=N&ModelName=S22A
300B&VPath=FM/201203/20120302144148343/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
0227.exe),安装重启。然后开启远程QQ,一切准备好了把坏的显示器接上,跑
到另外一台主机去远程QQ更新,完成OK,液晶就修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其实不用QQ远程也可以刷,现在的电脑显卡都是多头输出,用DVI接口连接故障机器运行程序就行了,如果只有一个VGA口,先选中更新程序图标,然后把故障机器(开机状态)连接上,按一下回车,这是盲操作,看显示屏原来还在跳动的提示窗口不动了然后消失,过大概3分钟左右电源指示灯熄灭,这时更新完成,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到图像了,VGA刷新对线有要求,要用原厂的全通线,不然刷新无法完成,会提示软件已经是最新。

网友:
那你的型号肯定说错了 SA系列才能通过官网软件更新,SB  SC  SD都是不能更新的,你的型号是S24A350H才对。大家注意一下看对型号,别误导人家。看型号就知道能不能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