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2.0不触发

楼主(2014-06-19):
一块主板型号如题,现象不触发
图纸有G31T-M5 V1.0的差不多 先看着
不触发查待机 VCCRTC 正常 RTCRST#正常 32.768有电压差正常
插上电测A14脚3.3V正常
查RSMRST信号 在该主板中为RSMRST_L  在R572以及C389处测得3.3V为正常(MC42后面提示-0是未装)

待机正常再查开关电路,测PWRBT脚电压5V正常 测 该主板开机针信号为PWRSW,连到IO的第75脚

在IO75脚测到5V正常 断电测试R541第2端与IO75连接正常
75脚被PWRBT拉低后,在72脚送出pwrbt_l信号给南桥 低电平有效 实测该处电压原为3.3V,短接开关针时电压为0V,正常

在南桥左侧的几个排阻处可以测到这个信号
南桥在收到PWRBT_L信号后会依次拉高#(SLP_S4(开启内存供电,此处未测) #SLP_S3 在此板中信号为SLP3_L由南桥发到IO 第71脚
再看IO第71脚PSIN信号 测得此处电压一直为低电平 不正常
由于悍工还没练好,这块板目前只能先到这里了(后面还测了IO到绿线之间连接正常并无断路)
故障可能性 :
1.南桥虚悍或坏
2.IO虚悍或坏
3.IO到南桥之间断线

附上在坛论里下的图纸吧

网友:
是的,推断是为个理,切断法看南桥是否发出号,

网友:
感谢老师的分享,你们的图子在哪找的?

网友A: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抽空测了下SLP_S4信号也没有出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晶振有压差不一定就是好的,要用示波器才能测得出。

再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发出3.3V

网友:
经验很丰富哈  菜鸟学习了

网友:
bga下南桥,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楼主为何不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