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开机使用一会喇叭响一声 闪屏一下后就死机了 附图纸

楼主(2014-06-19):
联想Y500 开机使用一会喇叭响一声 闪屏一下后就死机了 强制关机后又能开

la8692pr02_0427-1_no nvsr.pdf

网友A:
是不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按死机修,进系统能用多久死机

网友B:
不管那个响,是不是喇叭嘟的一声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C:
碰到过一台是内存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那个响,是不是喇叭嘟的一声

是 的   嘟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声卡有问题?

声音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一台是内存问题,你试试看

内存 cpu都换了的

网友:
建 议楼主拆掉声卡试试啊

网友:
这就是个死机的机器,不要管声卡,要慢慢查的,不是谁一句话就能说出具体哪里坏的

网友D:
进系统能用多久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能用多久死

不定时
用不过一个小时

网友:
本人怀疑是不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和硬盘,把外设排除试下

网友(2019-09-15):
估计跟声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