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通电BIOS芯片小结

楼主(2014-06-19):
联想B460不通电连3V5V也没有通病确实是ECBIOS 25L010内程序损坏,刷写好后主板下方的白色指示灯会亮,3V5V也会出来这与大多数机子不管BIOS好坏3V5V先出来有所不同,25L010在主板上并不常见而在液晶原装驱动板上较为多见亲自试验完全可以正常代换刷写,BIOS芯片与所刷写程序的容量关系为:

25L010-----128K
25L020------256K
25L040-----512K
25L080-----1M(1024K)
25L016-----2M
25L032-----4M

B460 io 程序.rar

网友A:
这个EC_BIOS片 不能  随便换 亲自试验

网友:
很重要的经验  谢谢分享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
只要代用的SPI芯片容量大于或等于原芯片的容量,切芯片所要求的供电电压一致,就可以刷写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_BIOS片 不能  随便换 亲自试验

     我一般都是找同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代用的SPI芯片容量大于或等于原芯片的容量,切芯片所要求的供电电压一致,就可以刷写代换。

你是没遇到过  芯片容量一样 代换也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遇到过  芯片容量一样 代换也没用的

那是供电不符合芯片的要求,具体应查芯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_BIOS片 不能  随便换 亲自试验

我这也是亲身试验的25V010从一块液晶驱动板上拆的,刷写这个程序后搞定!我昨天运气特别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