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U11芯片烧了,开机蓝屏

楼主(2014-06-19):
左屏轴螺丝栓断裂,求U11芯片替换型号
芯片

网友:
找个图纸 看看吧

网友:
直接换掉,顺便把D壳换掉,或者把左屏轴螺丝柱子沾好,在把显存那的电容绝缘好,问题就修复了,我一般是换U11,显存那贴黄金胶带,更换D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