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俺看看,俺这个电源怎么改线。

楼主(2014-06-19):
做了个图大神帮俺看看。

有几处和标准的ATX不一样,标准的+5v standby我的是+5 vaux,还有+12V和我的+12V-B一样吗?NC和PS_ID。
我是不是把我的11、12、21、22针去掉,改成20针的就可以用在普通PC上。

网友(点评):
你的是标准atx吗

网友:
去掉12 23就可以了

网友:
是XW6600工作站的电源,型号是DPS-650LB A 。这个工作站用普通电源是点不亮的,好像是EATX的。
我是不是用一个20转24针的转接线就可以在普通PC上用了,把11、12、23、24去掉。

网友:
这两个怎么看一样的   应该不要改哦

网友A:
建议去掉12,20, 23

网友:
不同的地方是,9的位置标准的是+5v Standby我的是+5 Vaux,12位置标准的是3.3V我的是12V,20位置标准的是NC空的我的是PS_ID,23位置标准的是5V我的是12V。
我是不是把PS_ID、11、12、23、24去掉,然后用20转24针的线转一下,或者把PS_ID、12、23的线去掉直接用,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现在主板已经没有COM口了,串口需要的-5V电压也成了空脚NC(未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掉12,20, 23

+5v Standby和+5 Vaux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一般理解成5v待机和5v辅助。如果接电5v辅助立即有输出,那么认为就是5v待机

网友:
哦,谢谢各位的回复,晚上下班回去试试,把那三根线剪断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测试不会成功的,这个电源要代用成功,关键是pson的修改,通用电源绿线输出5v,拉低后电源启动输出,而hp66和84的电源是插交流线输出,给绿线上拉到5v电源关断,如果你的电源是好的,那么单电源上交流电即输出各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