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了一块老主板,坏的,求助。

楼主(2014-06-19):
唉哟,夏商周的老古董,440BX,

所有对地都有阻值,没有短路,开机引脚POWER SWITCH有2.5V电压,晶振有压差

但不跑码,主板诊断卡电压灯都正常点亮的。

不触发,想拿这种老掉牙的板子练练手,节省成本,没想到无处下爪爪,找不到相关资料

请教,有没有维坛高手给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补充,前面没交待清楚,

在电源插座插上的一瞬间,风扇会转半秒不到,诊断卡灯也会闪一下灭掉,然后没有任何反应的,

按开机键是没有任何用的。是短接绿线强上电以后风扇一直转但不跑码,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IO哈?幸亏不用换南桥,没有BGA焊台。 我抽空换下IO试试,反正是练手,修不好还修不坏了。

网友:
IO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Winbond某某某某某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前面没交待清楚,

在电源插座插上的一瞬间,风扇会转半秒不到,诊断卡灯也会闪一下灭掉,然后没有 ...

12v
短路了吧  你吧cpu 的4pin供电 拔掉看看 还能触发不?

网友(点评):
440bx那时候还没有4pin,这是一台很老的主板,和现在不是一个时代的东东。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