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 4脚 电压为0,查线路发现接A1015的中间脚,这个脚左右都是5V,中间为0V

楼主(2014-06-19):
最新问题是,这个坏电源查线路,4脚的电压是通时二极管和电阻后用A1015中间脚输入的,现在到了左右脚都有5V,中间脚却是0.电源的其它待机电压正常,求思路,这个A1015,可以用C1815或431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4-6-20 17:06):
后来换回原来的13007,可以直接开机,各种电压也正常,但是测绿和灰都是不通的,对地也不通,怎么会自动就通电运行呢?百思不解,是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6-20 18:12):
补充339个脚电压,这是在通电下的,这个电源通电就转,494各个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的各种电压也是正常的,我对339的还是不很了解,希望指点下
1   0.03V
2   0.03V
3   4.9V
4   0.9V
5   0.39V
6   0.9V
7   0.01V
8   0.49V
9   0.67V
10   0.9V
11   0.01V
12   0V
13   4.35V
14  0.21V

补充内容 (2014-6-20 18:14):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自转的问题,求解,不是标题所说的.

网友:
:):):):):)

月饼 -5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怎么可能?并联的电容,一个正值,一个负值,绝对不可能,必须中和成零。你是断开来分别测的?那不是等于短路了?
---l|---
i                   i
---|l---

网友B:
并联的电容从中点测。必然是一正一负。册两端是300左右属正常。中点两面测,可以比较电压是否平衡。其它没有意义

网友:
为什么两个并联的电容,
可以出现一个是正值,另一个是负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电容从中点测。必然是一正一负。册两端是300左右属正常。中点两面测,可以比较电压是否平衡。其它没 ...

你说的是串联吧。并联的没有中点

网友:
我上了图给大家,你们看看,我拆了13007两对管,副电源没有管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并联的电容,一个正值,一个负值,绝对不可能,必须中和成零。你是断开来分别测的? ...

我是通电充电一会后,断电测的,一个电容按它的正负极测,正常,我换下的那个电容,是相反极的,百思不解.它负极是正的,正极是负的.

网友:
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电容从中点测。必然是一正一负。册两端是300左右属正常。中点两面测,可以比较电压是否平衡。其它没 ...

断电后两端测是0,用电阻值测13007对管也是好的.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串联吧。并联的没有中点

这个电源的故障是通电就自转,有谁提供思路吗?

网友A:
二级管整流桥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没有哦,测第一个,针是直接向正值走,正常,第二个是跑向0以后的,是负电压的,这个电容的充电值电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管整流桥有管子击穿了?

那个二极管,附近的都测了,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故障是通电就自转,有谁提供思路吗?

建议查辅助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和power on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辅助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和power on部分

power on 绿 灰阻值不通,正常,这个辅助电源看懂,和一般的不一样,没有辅助电源启动管的.只有两个对管13007

网友:
这个是P1014A+7500+339电源,难度是1014A坏了?

网友(点评):
芯片P1014AP06就相当于辅助开关管和PWM的集合了,如果待机5V和7500的12脚电压正常就不是高压侧有问题,而是绿线PS-ON电路有故障或局部短路,拉低7500的4脚电压从而启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wer on 绿 灰阻值不通,正常,这个辅助电源看懂,和一般的不一样,没有辅助电源启动管的.只有两个对管13007

那应该有个ic给辅助电源用。还是分析下电路吧,量不到实际状况很难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电容从中点测。必然是一正一负。册两端是300左右属正常。中点两面测,可以比较电压是否平衡。其它没 ...

嗯,这个是串联电路的.你说是断电后测,还是通电时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是串联电路的.你说是断电后测,还是通电时测呢?

通电测。看看正负是多少。中点到两边的电压是多少。相差很多。两只容量容量相差很多。用电容表测电容的每只是多少。找容量差不多的装上就行

网友:
不对 那电容是串联的   !!!

网友E:
1. 你先把220V转310V的电路搞清楚再测。
2. 把494的4脚电压修出来。应该是4脚外围元件到地有短路。

网友:
刚才换了两个对管13007,开机不再自转了.但是,也无法启动了.测494 4脚,还是0.好象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你先把220V转310V的电路搞清楚再测。
2. 把494的4脚电压修出来。应该是4脚外围元件到地有短路。

好的.再追查一下附近的元件

网友F:
那两电容是串联的吧

网友G:
纠正一下这两个电容是串联不是并联,再有你换的两个电容的容量是一样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两电容是串联的吧

是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纠正一下这两个电容是串联不是并联,再有你换的两个电容的容量是一样大吗?

是一样大小的,都是220V 330U

网友:
现在换了新的13007后,不知是原来的管坏了,还是小型号不同?有待电压,不能启动了.494脚位4脚是0电压.我找了一次,发现有一个27欧的电阻好象是直通的,想换下这个试试

网友:
那电容是串联的,你测时是不是接中点那只表笔测动,只动了另一只表笔

网友:
现在待机下实测数据如下,ATX14脚(绿线,PS信号)有5V,LM339的13脚(PG)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494的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就是4脚应为4V的电压做待机,这个电源是0,这个不正常

网友:
两个电容还是找相同的换上比较好。

网友:
由图看,更换的电容不一样,易出问题,两电容串联,有一个电容如测量方法不当,会出现负值。

网友:
电源里300v电容有是并联的?居然还有人跟帖讨论!,什么时候坛子里都是菜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你先把220V转310V的电路搞清楚再测。
2. 把494的4脚电压修出来。应该是4脚外围元件到地有短路。

是由A1015提供的,发现A1015中间脚没有电压,左右脚却有5V电压,唯独中间脚没有电压,所以4脚没有电压,是这个IC坏了吗?

网友(点评):
a1015是pnp硅三极管

网友(点评):
ps-on 多少v(绿线)

网友(点评):
估计是c1815损坏

网友(点评):
楼主有查清楚A1015由那里控制吗?电路板确实应该清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由A1015提供的,发现A1015中间脚没有电压,左右脚却有5V电压,唯独中间脚没有电压,所以4脚没有电压, ...

建议楼主在修理前还是先把电路板清理一下太脏了。

网友A:
为什么有的电源短接绿线和地就能上电,而有些电源必须短接PS-ON和POWER-GOOD才能上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的电源短接绿线和地就能上电,而有些电源必须短接PS-ON和POWER-GOOD才能上电?

我这个电源,直接就开机了,测绿色和地是不通的.不知何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电源,直接就开机了,测绿色和地是不通的.不知何解

参考此图,因为Q8 eb结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参考此图,因为Q8 eb结短路引起

补充339个脚电压,这是在通电下的,这个电源通电就转,494各个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的各种电压也是正常的,我对339的还是不很了解,希望指点下
1   0.03V
2   0.03V
3   4.9V
4   0.9V
5   0.39V
6   0.9V
7   0.01V
8   0.49V
9   0.67V
10   0.9V
11   0.01V
12   0V
13   4.35V
14  0.21V

网友:
现在的问题不是标题所说的了,是因为通电就自启动了,这个问题,494 4脚 0电压是正常的,因为已经通电在转了

网友(点评):
没错,需要查494 4脚电压形成原因,包括q8也是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