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TFT22W90 2217V 开机几分钟就断电了,几秒钟就自动开机了

楼主(2014-06-19):
今天接了一台AOC  22W90 的显示器,故障是显示一会,就黑掉了,指示灯也灭了,过一会就又亮了,这样反反复复,所有按键也都不能用。先拆开电容什么的也都好的,量一下电压5V也都有的,按键量了一下都正常的,以为是MCU的问题,论坛没找到某宝买了个程序,24C16WP只有2KB,他发给我的有96KB,问店家,店家说是这个,我没办法,买了块驱动板,今天装上还是一样,我头大了,无赖之下把开关板拔下来测试,一切正常不自动开关了,再量开关都好的,一气之下还是把开关都换了,接上一切正常了,所有控制开关也都能用了,绕了一大圈啊,开关量的还是不准确啊!

开关问题就直接换了。。

网友:
我一般拆机后都不插按键的(除按开关关机的机子),不行就换通用板试机

网友:
像这种现象 一般就先把开关板拔了再搞机 好了就换按键不好在查其他地方   按键漏电用表不好测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高压板电容鼓包

网友:
反复自动重启就好像用户按了开关一样,一按一开,一按一关。

网友:
按键电压 ?

网友:
现在的买家什么都不懂。

你要24C16,商家卖96K的。有什么错?

网友:
楼主这基础真让人汗颜,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开关板拔下来好的 然后什么没做 再插上去 依然好的?

一般这种自动灭 自动亮的机器 都是先把开关拔掉 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开关板拔下来好的 然后什么没做 再插上去 依然好的?

一般这种自动灭 自动亮的 ...

没看到他说把按键都换了吗

网友:
一般就先把开关板拔了再试机 ,好的就换按键,  按键漏电用电磁万用表10K档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