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进系统死机 在开机不亮 求助

楼主(2014-06-19):
前几天收到了台G450笔记本,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后亮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回来了,拿到手开机亮机进系统马上死机在开就不亮,裸板加电电流跳变也正常感觉亮机了,可是插上屏没有任何显示,这什么问题啊?求助各位修过这机器的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看看  外接亮不

网友:
感觉是你的温度没处理好。。。。。。

网友:
既然上次是显卡弄好的  重点观察显卡  死机可以看看Cpu滤波 电容

网友:
更换改良版啊

网友:
散热没搞好,显卡坏了

网友:
更换CPU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风扇改常转

网友:
我上次修个g450 最开始不触发,换完南桥各种死机,最后在换一个 ok了

网友:
没思路,看看大家意见

网友:
还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重植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这显卡加焊不管用

网友:
谢谢大家我搞定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做显卡亮了之前啥情况  你还是在显卡上下点功夫吧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估计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