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4-06-19):
一台HP CQ32 独显进系 有背光不显示图像 可以显示鼠标指针 (如图) 桌面上面只有鼠标指针 其他不显示   把独显驱动禁用可以进系统正常显示 显卡加焊了也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 帮个忙说说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 ,加汗没用,需要更换了

网友(点评):
那就悲剧了

网友:
进PE测试下  感觉你显卡驱动 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显卡驱动重新驱了 都不行

网友(点评):
进PE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驱动型号和显卡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先查 显卡旁边 供电  时钟   估计不稳定造成

网友:
保护好显存,更换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排除了其他,就是有显卡本身的问题了,换一个试试楼。。。。。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掉。。。

网友:
从官网下驱动试一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难道真的是显卡挂了 官网驱动也不行

网友:
能不能是BIOS的问题 ????????????

网友:
显卡问题哦!换@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在说把

网友:
显卡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