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奇怪现象 求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4-06-19):
一台联想Y460 集成显卡,来的时候是19V大短。修好19V后 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不显(背光亮)外接可以正常显示,求大师指点下 具体在怎么修(换过屏)
显卡

网友:
打一下屏线接口几组LVDS的阻值看看,还有查下EDID有无波形

网友:
屏上的供电电压查起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啊........如果屏供电没有换屏有啥用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啊?

网友:
只有VGA,没有LVDS 信号,先加热下显卡看看,能开 直接BGA。不行,再查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