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T无时钟检修一例

楼主(2014-06-19):
今天接到一块P5P41T主板,,通电触发,发现无复位,,测了一下全板电压都出来了,,不过无钟,,无资料,不好修啊。。,在论坛跑了一圈,查得时钟芯片9脚是CK_PG,,经测为0应该是无开启信号,这开启信号应该是CPU供电控制芯片发出到南桥,再从南桥发出,查资料得知ASP0901的48脚是P_VCORE_PG输出。。经测开机时有1.2V输出,跟着线路一直跑,跟到一个822排阻,之前在论坛看到有人修到是这个822排阻不良引起无CK_PG的,开始以为是这排阻作怪,但用表测了一下,排阻一边1.2V另一边是0.65V正常啊。。只有往下跑;测连排阻的一个T04三极管,C极为低电平。。都正常,再往下跟,,测得跟前一个T04的连在一起的三极管B极为低电平,但C极只有0.2,,故障应该就在这里,用表点了一下,发现C极连到刚才那个822排阻,测排阻一边是3.3别一边只有0.2,...应该是这排阻出问题了。。。更换后。。跑码啦!!!!!奉上排阻位置。如果有相同故障可以秒杀了。。。

网友:
图片怎么没发上去。。

网友A:
排阻一边1.2V另一边是0.65V  我怎么感觉不正常?

网友:
如果是华硕板子的话,最无脑的维修方法,我看应该是先全板子找822排阻,一个个换着来试或者是全部换新的就ok了。话说我弄好几个华硕板子,也大多是822的问题,无语。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要是我修的话,直接跑线到P_VCORE_PG连822,就先把822换了再说,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和有耐心,还继续跑线,找出真正原因。

网友:
还可以啊 不错

网友:
人家楼主发的是原理,你发的经验,那不一样。知道原理才知道处理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华硕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一边1.2V另一边是0.65V  我怎么感觉不正常?

另一边直接连到三极管的B极,你说会是几伏正常呢?/三极管E极是接地的。。

网友:
又是华硕822的问题。。。 这问题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一边1.2V另一边是0.65V  我怎么感觉不正常?

上面说的对,因为822的另一端链接三极管的B级所以0.65V是正常的

网友(2014-08-06):
华硕用的排阻咋问题那么多!!??

网友:
排阻问题养活多少维修人诺,刚开始看到楼主说的以为是捡到的检修

网友:
VRM 开启时钟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我的板子也修好了。。

网友:
822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吗?

网友:
华硕不是有点位图啊 ,还跑线 啊 ,华硕板就是822排阻坏,是通病

网友:
最主要的不是知道换822排阻,是要知道为什么换

网友:
太神奇了  我的也修好了

网友:
P_VCORE_PG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一路给南桥做复位,一路给时钟芯片做开启~并非楼主所说“这开启信号应该是CPU供电控制芯片发出到南桥,再从南桥发出”

网友(2014-09-06):
楼主太棒了,我刚好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换上822就网上跳,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B:
这个华硕是怎么搞的,822都是通病,你就不能改进一下!!!!!!!

网友:
排阻直接量的出的

网友:
那是PG信号的排阻

网友:
改进了吃什么啊

网友:
华硕822确实是比较容易坏,楼主也很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华硕是怎么搞的,822都是通病,你就不能改进一下!!!!!!!

    如果华硕改进了,我们这些维修人员还有饭吃吗?这个通病很好!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板子也是822排阻坏问题

网友:
华硕用的排阻咋问题那么多!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貌似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