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无待机无3.3 5V

楼主(2014-06-19):
客户拿来一台拆散的G485 说不上电..顺便拿板目测了一下   很明显B+19滤波电容 已经烧坏 但是插上电源没有保护 估计是烧开路了...拆了拿几个烧击穿的电容上电  还是一样有B+19无待机  按自己维修的经验来想 烧了B+电容 一般待机芯片是不会出问题的   要么直接更换就OK要么后面还有问题 .测试3.3V 5V的待机阻值发现5V只有13 已经短路了  断电感测试MOS管这边没有短路 还是后面出了问题 直接从电感旁边的PJ403接上DC头 把电压调到1.1V来烧击..插上电发现电流非常大 已经严重短路 摸各个器件有没有发烫的   当摸到U34的时候时候感觉非常烫难道U34坏了  直接拆了 再上电还是一样短路 再摸其他器件发现 U34旁边有个小滤波电容非常烫直接去掉 再打阻值 400多 测试U34没坏 上U34调回19V插电3.3 5V待机 都有了  开机 跑0.34 没插内存插上存 跑到0.47  插上屏 漂亮的LOGO出来了  U34应该是5VS的转换管

网友:
短路什么的最有爱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这板手摸出来的,小电容经常是坑死人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烧鸡大法 果然是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