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ec

楼主(2014-06-19):
哪位朋友手头有华硕K53SD的主板,帮忙量一下图片中的2个电阻是多大的。主板进水了,无图纸,求助。谢谢。

网友:
给分可以给你说下

398625933 -5 严禁灌水

网友:
给分可以给你说下

wcqwyy -5 现在可以说了

网友:
不一定用指定的阻值,随便上两个10K的试试。一般都可以。

网友A:
看图片,右边的电阻应该是了解到EC的125脚的,这个脚功能是PWR_SW ,就是电源开关脚,上拉一个10K电阻,电压拉低得到触发信号。
左边的电阻链接到EC的112脚?是PM_RSMRST#功能脚,EC发送给南桥的一个开机信号,这个电阻参考图纸,是一个10K接地电阻。如果电阻链接111脚的话,是SMB0_DAT脚,链接总线的话,是一个4.7k的电阻,就是您接的是10K也同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右边的电阻应该是了解到EC的125脚的,这个脚功能是PWR_SW ,就是电源开关脚,上拉一个10K电阻,电 ...

楼主可以参考K43JR,K43JV,K42F的图纸,

网友:
不要纠结它的阻值多大,对照相对应的图纸,看准它的作用,看是否到EC的,如果到是个什么信号,是否是上拉,又或者下拉,少数分压之类的。

网友:
感谢各位,左边的电阻连着109脚,右边的电阻连着124脚

网友:
一般我不知道电阻多大的时候 都是装10k

网友:
找IT8572E的图纸看看这两个电阻连到哪个脚

网友:
左边的是10K 右边的是100K

网友:
没板子,有板子的话可以免费给你说下~

网友:
找两个电阻试试看,一般一点差别能用的

网友:
随便焊两个上去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人生¥ 的兄弟,你的这个点图资料很强大啊,这个板子的资料各大坛从未见过。我找电阻试试啊。

网友:
兄弟们再帮忙看一下最左边的电阻式多大的

网友:
那个是VSUS_ON信号 ,用的是0欧姆的电阻。

网友:
感谢 ¥人生& 兄弟提供的数据,机器已经修复。谢谢楼上的朋友的支持。

网友:
修就就行,又有钱赚了。

网友:
从大的再到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