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3e雷击维修,烧大保险管

楼主(2014-06-19):
   早上一台显示器,拿过来不通电,说是雷击的,拆开后,第一就测量保险管,阻值无穷大,说明保险管坏了,心里有谱了,只是电源板的问题,一般雷击的,除了坏保险管,后面都会有短路,仔细测量,桥堆,开关管,开关管S极接那个电阻也没问题,再观察外观,无烧焦痕迹。那就换个保险管,找到料板两块,但保险管是那种圆圆就电容一样的,脚太短了,无奈,用针脚延长它。
  换好中,通电,火花一闪,保险管又烧了
  后来没法,搜论坛,说是换300v大电容,桥堆 ,开关管,PWM IC,PWM IC没换,因为没有,其它全换了。
  在这之中,看到一个坛友说量桥堆初级有无阻值,具体名字忘记了,他是个好心人,又学了一招。
我量一下有1K的阻值,其它电源板都是无穷大。
拆了半天,最后发现是VAR6这个元件坏了。短路,引起烧保险管,这是一种保护设计,把这个也换了。再次通电就好了。
附上正常的图片,和换的元件,新人一枚,修好不容易,看着很快修好了,其实花了很久,包括换通用电源板。
高手勿喷,在你们手上肯定是秒杀的结果。换下的元件

拷机图: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子,看了你的贴子也修好了。感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子,看了你的贴子也修好了。感 谢!!!

这个话现在成了赚分的标准语言了

网友:
VAR6 这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B:
我从另一个帖子看到的:1 、VAR901 为压敏电阻作用是当市电输入过高是熔断从而使流过其的电流迅速增加几个量级使保险熔断从而保护后级电路,还有就是他的旁边标有NC 应该在是设计时出于成本考虑在实物上不上的。2、NR901  才是你说的那个抗浪涌电流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另一个帖子看到的:1 、VAR901 为压敏电阻作用是当市电输入过高是熔断从而使流过其的电流迅速增加几 ...

VAR901  是不是负温度热敏电阻旁边的那个。。。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得顶

网友:
打大雷 就生意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AR901  是不是负温度热敏电阻旁边的那个。。。

是的,我从料板上拆的也是在热敏电阻旁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从料板上拆的也是在热敏电阻旁边。

正常那个玩意阻值是多少 ,平时也没遇到过那个玩意坏的,不过上次修一个机器 老是炸保险 也没短路   最后换板了

网友:
楼主换的东西好多。。。看看哪个没坏留着用吧

网友:
烧掉东西真多。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是过压的表现,,,

网友:
把换下的东西上传张照片就好了,我想看看楼主换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真心是不错啊,有学习了一点心得知识啊,谢谢

网友:
我也有台烧保险的,现在串灯了,灯亮!有短路,就死活不知道哪里短了。现在只能怀疑PWM芯片了

网友:
建议换电源板

网友(2015-09-03):
引用 网友C:
正常那个玩意阻值是多少 ,平时也没遇到过那个玩意坏的,不过上次修一个机器 老是炸保险 也没短路   最后 ...

温度热敏电阻阻值没有固定的。

网友:
被雷劈这个坏很正常了

网友:
什么都换板,还修什么

网友:
在自己做一个假负载就不会了 也比较安全些

网友:
修好了就得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