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论坛里方法联想昭阳E46G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9):
接电流表,电流--0.01--0.00,来回跳,不知道是不是3位电流表显示不出来还是什么情况,但是测3-5V都正常,就不管了,按开头,电流上到0.16A--0.3A左右,掉回待机可以再触发。本人菜鸟一个,维修之前有看论坛的习惯,本来还想着刷个BIOS试试。后来看到论坛有个E46G通病的情况跟这台机器的很像,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按照图上短接PQ72的4-5脚,完美解决OK,希望能帮助论坛的其它兄弟。

不过为什么会这样也没不懂,希望高手说说。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啊

网友:
看看啊找份图纸看看啊

网友:
只知道这个是通病,一直没去查找原因

网友:
这么简单!!!设计缺陷呗。芯片级维修人员许多都是该电路完成任务哦。

网友:
那是因为1.5VCPU 电压没有产生,1.5V_ON没有电压或下面的电容坏!

网友:
1.5V_ON是有电压的。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没换过,直接短接

网友:
今天又拿回来了,跟上次一样。最后面把PC199拆下来,再开机又行了。但是装回去,也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担心又出来问题,直接换掉PC199

网友:
PC199是什么芯片,换过后好了?

网友(2015-02-28):
我有个HP G4, 触发.0.15左右掉电,还能触发,没解决,

网友:
这个没修道 等到了再试试

网友:
很明显的广达掉电故障啊,差电压

网友:
能搞定就行了

网友:
少二级供电啊

网友:
3脚控制电压不正常,MOS管不正常,电容有可能有问题引 起MOS管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