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主板 不触发,改EC晶振到南桥晶振

楼主(2014-06-19):
客户送修一个K40AB。。进水的。测南桥坏,没有BGA。只有换板了。报价,然后淘宝订了块板子。300大洋。第二天收到板子后。上CPU测试。不触发。手上拿了会,自动触发了。。亮了。上好CMOS电池,装好机。再按开关。又不行了。待机0.011又拆机。修个本太累了。论坛上看大部分是EC晶振问题。测待机电压正常。32.768有波。开关有跳变。EC到南桥pwrbtn没跳变。再测EC供电复位正常。时钟有电压无波形。。换晶振和电容都没好。都要用风枪预热下才可以起振。。不管了。直接从南桥晶振飞线到EC的晶振两端。因为焊工不好,没敢从EC引脚飞。拆掉EC晶振。每次都可以触发了。。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问题,之所以这样做,是看到有的图纸上EC和南桥共用一个时钟。

网友:
借用晶振 可以 其他机器上试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A:
EC晶振应该好换呀,为什么不换呢?再共用南桥晶振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现象呀!你有没有测机?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点评):
测了2小时没问题。。。我换了晶振和电容。不行。还是那个样子。。要预热才起振。。

网友:
不知道后续还会有问题不。。。

网友:
早点搞个BGA,南桥又不贵

网友:
做维修的没有BGA是业余的吧一。

网友:
xinshoukankan11111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见识到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不换个南桥就可以了!为什么换板?

网友:
还是买个BGA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这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吧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晶振多的是,为什么不换?

网友:
小小白飘过。

网友:
BGA已经白菜价了,,,维修必备工具

网友:
楼主 BGA神器  必须有呀

网友:
南桥的晶振管理时间,不知EC的是否也参与管理时间,要是不参与的话有可能震荡频率会有不同,看看晶振两脚接的电容是否和南桥的一样。

网友:
这种做法没试过。学习了,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尼玛这样也可以 还没听说过时钟还可以共用的

网友:
没有试过,换个晶振啊?飞线不好看吧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板子退回去,非要自己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晶振应该好换呀,为什么不换呢?再共用南桥晶振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现象呀!你有没有测机?有没有其它问题

板层漏电 引起

网友:
没问题,以后手里没晶振我也这么干,只要待机下南桥有电就OK

网友:
k40可是通病啊,电流0.03不触发,烫一下ec晶振就变成0.01可以触发了,修了几台了,直接换晶振,那种黑色4脚晶振

网友(点评):
我的情况是0.012不触发。。。能触发的时候是0.012-跳到0.018.然后回到0.09

网友:
没试过,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换的晶振要预热才行呢?

网友:
楼主你是换了晶振和电容还不行 最后又借用南桥的晶振好的吗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2014-11-13):
是指定款可以,还是大部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