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代换求助

楼主(2014-06-19):
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场管型号和代换,度娘查不到信息。

补充内容 (2014-6-27 18:01):
代换过后场管和电感很烫,不过可以显示,进系统一会就死机,电感下面都发黑了。

网友:
原来是D70N0,百度的时候输成了D70NO:(

网友:
n代n p代p  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D70N0:N沟道场效应管。24V。。。60A

网友:
一般CPU供电的场管应该都可以代换

网友A:
09N03通杀主板所有N的管。。。。

网友:
查一下资料找参数相近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N03通杀主板所有N的管。。。。

D70N0:N沟道场效应管。24V。。。60A,       而09N03才30 V      9A行不行呀

网友:
随便到哪个板子的CPU供电管拆一个呗

网友:
楼主如果是台式机上PWM供电的话就从普通CPU供电处拆一个就行了,一般功率都够了

网友:
70n02的啊,什么眼神啊,70A,20V

网友:
3918也可以

网友:
代换过后场管和电感很烫,不过可以显示,进系统一会就死机,电感下面都发黑了。

网友(2014-07-19):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