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别烫到手。映泰Hi-Fi A85W V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19):
主板来的时候不触发,但是强制上电可以亮机,故障锁定待机电压问题,查3V和5V双路,还好有相似的图纸,映泰新版也没有做太大改动,电路图附上 就是那两个P管坏了,有换好的两个P管图片
BIOS上传

网友:
bios太大,真有需要单聊

网友:
我从楼主有图纸而来的,

网友:
有图纸还是方便快捷。。。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有图就是好办啊!

网友:
lz   图纸在哪里?

网友:
亮点是图纸

网友:
各位大侠就别求图纸了,我这也是以前映泰的老图了······ 运气好,没什么改动,图纸坛子里都能搜到

网友:
我有一个华擎A88的板子,现在都没搞好,因为上面两个芯片09 FA查都查不到什么型号。还有就是楼主真屌,A85这么新的图纸都能搞到!!!

网友:
都是冲着图纸来的

网友:
楼主哪里来的图纸,放出来啊!

网友:
帅帅越来越厉害了哦,没图纸也没位置好你都高出来了,加油了

网友:
原来也是参考图纸 。。。

网友:
看不出换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