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遇到过做BGA的时候,桥起泡后还能用吗?

楼主(2014-06-19):
最近遇到两次,可以是因为天气原因,温度高了,BGA上做桥也容易坏,下面是我最近遇到的两列,,1,HP DV200的老笔记本,显卡问题,显卡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用了段时间了,现在又坏了,拿来修,这老机子,价格高肯定不修的,又是同行拿来修的。换显卡虽能稳定,给客户的价格,客户在给客户报价,客户不一定能接受,用风枪吹是可以亮的,接下来用就只有做BGA了,在BGA上烤了30分钟,加焊,上面的稳定最高245(我用BGA上的测试温度的测试了下,比实际要高20°)上面的温度还没有到245就停下来了,冷却后一看,我的乖乖啊,没有错,有5个泡,一看挂了,要赔显卡了。管他的先测试下,看看有没有短路,还好没有完全短路的,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上CPU跟,内存,屏,装上一看 ,电流一跳一跳好了,居然还能显示,没有拍照片。

2,台,,昨天修的,联想G460机子,客户进水了,桥边上有水痕迹,HM55的。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上去,S3-S5没有发出。桥的表面有一个电容短路了,这板做BGA的时候会变形。换上去的一个桥一边高,一边低,但是可以显示,就怕他还会出问题,所以有做了BGA,主板容易变形,就在桥上压了一个5毛钱的重量,一段时间搞下来,BGA做好了,,,,开机掉电了,一测没有CPU电压,刚才都可以的,加焊一下就没有了,不死心,继续换桥,这次换过新的上去,120度烤了30分钟,加焊,在加焊的过程种,接了点别的活,忙去了,突然听到BGA报警的声音,跑过来一看,BGA上温245(也就是265)已经过了。停下来,用BGA的灯光一看,有一个泡,难道桥有挂了,桥表面的电容没有短路,在试试看,装机一看,我哪个天,又亮了。,, ,一个大泡。

网友(点评):
这个曲线设置的,真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 两个都起泡了 还亮机了

网友:
有的能用  ATI的最容易鼓包了

网友A:
显卡门的芯片  bga超过200度  8成的要判死刑

不知所谓,你这么说会有一堆人来反驳你
超过200度就挂了,那厂家怎么生产的,无铅的焊锡熔点还要210多到220多度。
无铅测温线上到218才能动,你200度动都动不了
您说的温度不准确,我经常用无铅曲线跑一遍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门的芯片  bga超过200度  8成的要判死刑

我说的是显卡门的芯片   不是965这些

网友:
HM55也能焊鼓包??

网友:
看来这芯片很强哦。。 都起泡了还能亮机啊。。

网友:
利害,见识了。

网友:
这芯片质量不错啊

网友:
芯片的基板一般都是多层板,鼓包只要不断线是不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的。
楼主说的焊接前120度烘烤30分钟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还有听留着的第一片芯片的焊接描述,曲线设置的好像有问题,上部245下部也是245,这样肯定不行的。
最好加一下我QQ,把操作流程详细给我说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是不是操作有问题。
QQ在下方签名处。

网友:
哇塞,这个芯片质量真好 啊!!!!。我一般鼓包都没有信心点了

网友:
厉害呀  我没那么幸运啊

网友:
居然没有坏,太幸运啦

网友:
俺都干死老多了

网友:
我有个显卡芯片鼓包的用了半年现在还在用

鼓包了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
这样的巧事不可能总有,楼主还是要在熟悉BGA操作上下功夫

网友:
该去买彩票!

网友:
我又一次做显卡起泡了  也照样用

网友:
桥鼓 焊盘鼓只要BGA做的好一样能用N次经历。

网友:
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门的芯片  bga超过200度  8成的要判死刑

不知hp v3000  v2000的机子显卡(不是升级版的)  你们干过几次(特别是2次维修显卡的机子)   我只是说说而已   这些显卡认为200度不会鼓包的   可以当我没说

网友:
应该还能用。

网友(2014-08-02):
看来芯片内部不短路,不断线 ,鼓包了 也是能用的啊

网友:
不过感觉心里也是毛毛的啊

网友:
楼主 还是跑跑FURMARK 测试好了 再给客户吧

网友:
这个也行?楼主你别忽悠大家啊

网友:
即使鼓包还能用,那也是暂时的,决定不稳定!

网友:
最好是换全新的

网友:
这个坎运气了!有几次遇到是还可以用

网友:
轻微的起泡不影响使用的!多层线路板间开胶了。

网友:
这芯片质量好 一般温度过高 芯片起泡的都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