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没反应,黑屏 求解

楼主(2014-06-19):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IMB T42,开机没反应,黑屏,按开机键,风扇转,灯全部亮一下后,只有“Z”灯亮,用笔记本的诊断卡,BIOS代码显示81,奇冠代码是06de   RST灯在按下开机键的同时的时候闪一下(放手后也跟着灭),CLK灯亮,,问下,这样大概是什么位置出了故障?

网友:
你该说下机器开机电流的变化情况,如果有复位,电流有变化,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还是送修吧 点不亮的故障太多太多

网友:
小小白路过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建议用是波器量一下,比较好判断一点

网友:
电路爬到多少 几次条件  时序到了哪里 你提供的信息太笼统了

网友:
我这等菜鸟给你一个最最最初级的建议,仔细的清理下内存的金手指,说不定仅仅是内存接触不良的表现而已!想顺便批评你一下,你问这么笼统的问题是不是目的就是为了造诣再高的达人也没法回答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