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测电压掉电!

楼主(2014-06-19):
主板上用表笔测量有电压的脚就掉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你万用表短路了吧,这么神奇啊?换个表吧

网友:
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万用表短路了吧,这么神奇啊?换个表吧

这样说的话怎么测量别的引脚电压就不掉电了?

网友:
你是测哪里的脚呀?这么神奇!

网友:
你的表笔有没有对准啊

网友:
是不是碰到别的元件了。。。。

网友:
表不行,换个高档嗲难得

网友:
表笔造成短路了。。。表笔细点。。。

网友:
有时候也会碰到相同的情况,点一下就掉电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是测一路供电掉电 还是测任何一个都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