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明基维修实例一例

楼主(2014-06-19):
故障;不通电
拿到这个故障的机器就想到是电源板的问题 ,可是维修的时候测量保险   开关管   桥堆  和电源芯片都没有问题。(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芯片不常用是,型号是 ld7522ps)
我就纳闷了都没问题 ,通电后测的5v 12v没有电压,断开高压后也是一样。只好再次锁定电源板了,最后量的0.22欧姆的电阻坏了,而且这个电阻是接在大电容的正极的   相当于一个导线的作用。换掉之后通电测量电压都正常。(可惜太急没有图片)

网友:
不要小看小部件,小东西造成大问题

网友:
小东西引起大麻烦啊

网友:
小零件造成的大问题其实是最难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