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版号JE40,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6-19):
ACER 4752 版号JE40,开机后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开机马上就掉,有时候用半个小时掉,掉电后马上又自己重启了,也就是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查过WAKE#,求群里大侠指点迷津           换过CPU电容和CPU,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55 65的碰到神经病的机子先换个PCH有惊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coms电池有电吗

BIOS刷过啊,COMS电池也换过。

网友:
PCH的就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PCH也换过啊

网友:
CPU供电管是不是金属片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那个机器 也是一样的问题。。。。我换了3  5 V的上下场馆 和供电芯片就好了  我用疯抢吹了那个芯片  假焊了一下就管了半天 第二天一样的  所以换了 就好了  都半个月了 还是没有返修  你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宏基的掉电的我都怕了,你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声我这还有四五台呢,全是进系统掉电或不定时掉电

网友:
是不是1.1v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型号的,电流跑到0.5、0.6就掉又重启,换掉65桥后有时可以显,但大部分电流跑到1.3左右又掉。

网友:
是不是CPU底下有NEC大电容。 如果有 估计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问题最难修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2014-07-29):
楼主搞好没 我的是用几个小时断电 温度也不高

网友:
有可能是场管老化了或者供电芯片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有NEC大电容没有

网友(2021-03-31):
直接换个二手板的了!这机器主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