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开机上电到0.7就掉电重启,查过网上有两三个类似情况,但是没人把解决方案...

楼主(2014-06-19):
情况是有内存是上电到0.7掉电,不上内存时上电到0.68但不掉电,刷bios无果后测量L29无电压,再量发现此电感短路,网上看见过x230两三个同样状况的帖子,不过都没有答案,估摸着这情况应该是通病,问题就是没解决,这电感连着两个信号,问题是这两个信号并联的电容太多了,少说三十多个,一个个拆的话实在拆不完啊,烧鸡法又不敢用,L29就在cpu旁边,这贵货不敢烧啊,求指出明路,这货放我这挺久了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得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烧鸡应该没事

网友:
看你怎么烧了

网友:
烧鸡应该是没问题的  用的电压低一点啊

网友B:
你这个是不能用烧鸡法,用试播器量更准一些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下各路电压

网友:
可以烧烧看看这样快,不行在找,有示波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得跑码后才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有点听不懂,0.7应该就是到内存这一块啊

网友:
七千多的机器,有点不敢烧,主要是我技术不太够,烧机方法感觉得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能用烧鸡法,用试播器量更准一些

没这东西~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下各路电压

用内存假负载的时候不掉电,测其他电感的电压感觉都挺正常,就是L29明明把旁边的两个电感阻值都拉低了,但是那两个电感都有1V和1.5V电压,又有点没看懂了

网友:
大家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大家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擦,好无情..

网友:
管它几千,坏了就是一坨废铁,你电压调1V,电流限0.5A。看是不是真有短路拉低。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等楼主修好给结果

网友:
那个电压是什么电压,是不是集显电压啊?如果是的话,那阻值偏低是不是正常的呢?我估计你用1v烧,也会是烧不出。是不是我们从方向上就错了呢?我还没见过这机子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08-14):
不敢动呀.我也的也是同样问题.在查....真的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