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秒杀一台联想L175A插VGA线不加电

楼主(2014-06-19):
接了一台联想L175A显示器,故障是插上VGA线立马不加电。拆机目测高压板和主板,发现敌情,一个25V1000UF滤波电容鼓包漏液,拆下换新电容,加电解决。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3.0
这种故障也值得发帖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这样确实叫秒杀?太厉害了

网友:
zhx65257855 -1 严禁灌水

网友:
额额额。。。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换电容的贴子还是少发的好

网友:
电容故障,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学两天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主的帖子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故障现象:接VGA信号,就不加电
分析:有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引起保护。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
结果: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