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我看看,这是屏坏了。还是数据问题

楼主(2014-06-19):
帮我看看,这是屏坏了。还是数据问题,还有救吗?

网友:
屏坏了 ,屏可以修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屏斑马线问题吧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明显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这屏坏的,怎么这样啊,楼主这屏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
请问说屏坏的同志们。屏到底哪坏了呢?逻辑板上的什么线路坏了呢???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都出线了,还是程序问题么?

网友:
屏坏了,要压屏

网友:
显示器打开过吗。分配率不对也有可能是这样,。自己打开看看不一定视屏哦

网友:
你有通用 点屏 套装吗  点下  不就  知道了

网友:
qq2689600896   欢迎  咨询

网友:
屏坏了,我也不清楚屏怎么修,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屏坏了 不要修了

网友:
屏坏了, 不行自己点屏测试下

网友:
屏坏了,叫高手给你修修吧。

网友:
我就不愿意轻易放弃,换根屏线试试!或者多找几个好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能找到程序就刷一下试试呗!
要是咱说屏坏了,拿到别人家修上咋整!就是放生也得整死了再放生!嘿嘿!

网友:
屏的问题。这种修不好

网友:
这样的屏,可以修吧? 费用也不低吧?

网友:
那个牌子屏